[原创] 求问工艺库中mos电容该怎么计算其具体容值

楼主(2025-10-30):
请问大家对于某个工艺库下的这样一个mos电容,知道了长度和宽度后,该这么计算它的具体容值呢?就比如下面这张图中的电容,它的具体容值是多少呀?

网友:
1、直接看工艺手册
2、或者简单搭一个testbench,进行dc仿真,查看直流工作点,大致计算出单位尺寸容值是多少,再评估一下整个电容容值

网友:
给电压,DC仿真,如果是看g端电容就查看cgg,其他也是类似

网友:
AC仿真,同时扫描DC,可以得到频域相关的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