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power分析下不同mode造成power结果不同的原因

楼主(2025-10-31):
ptpx做power分析时,给工具吃了gate level fsdb, 但mode有两个选择,一是average mode,一个是time_based,这两种mode下average 报出来的power更大,为什么?time_based即使能捕获准确的翻转时间点,但跟average mode下计算signal翻转一次带来的power损耗不会有区别,那造成power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们通常称2种模式分别为平均功耗和瞬态功耗,你是基于波形分析功耗,得保证2种模式分析条件相同。
瞬态功耗,是用来看哪个具体动作功耗情况;平均功耗则是分析一个操作或者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功耗。
仿真完会有具体的report,对比一看便知。

网友B:
注意下average 所取的时间段,都取同一个时间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称2种模式分别为平均功耗和瞬态功耗,你是基于波形分析功耗,得保证2种模式分析条件相同。
瞬态功 ...

就是对比report发现power有差别,且以保证所吃波形的time window以及各种分析条件都行同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下average 所取的时间段,都取同一个时间段看看

time window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称2种模式分别为平均功耗和瞬态功耗,你是基于波形分析功耗,得保证2种模式分析条件相同。
瞬态功 ...

time_based mode是用来分析瞬态的,但也可以通过report_power报一个power值出来,这个也是指分析时间段内的平均功耗,我理解跟average mode下通过report_power报出来的结果不应该有区别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log和tcl 贴出来,文件路径可以打码,我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
因为average mode只把每个 pin 的 toggle rate + static probability 当成独立统计量,也就是每个时间点该pin toggle的概率是相同的;而time based知道每个时间点有多少个信号在toggle

如果每个pin的功耗都不依赖其他pin的状态那两者会一样,但你查阅一下.lib就知道很多pin的功耗是依赖其他pin当前为0还是为1的

网友C:
“如果每个pin的功耗都不依赖其他pin的状态那两者会一样”也不完全正确,毕竟工具即使知道每个pin的toggle rate + static probability,但3个rising edge+2个falling edge与2个rising edge+3个falling edge的功耗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个pin的功耗都不依赖其他pin的状态那两者会一样”也不完全正确,毕竟工具即使知道每个pin的toggle  ...

我知道你说的是lib里的state condition, 但我疑惑的点在于average也考虑了这个condition,直接report power计算的detail过程就能看出来,但这种考虑我不清楚是基于算法的还是来源于真实的波形,换句话,average mode下pt是只从fsdb获取了toggle rate和static probability还是说也有相关时间的信息?
举个例子,avarage mode下,我report_power_calculation一个reg CK pin,这个对应的就是这reg clk internal power, 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能看到不同condition下的toggel rate,那也就是说tool其实有在考虑pin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你说的依赖性,那time_based mode下tool看的是每个时间点上信号的变化,这种pin之间的相互依赖更能被看见,如果两种mode都考虑了这种pin之间的相互依赖,那为什么power还不一样呢?
再说一下你说的"3个rising edge+2个falling edge与2个rising edge+3个falling edge", 一般来说计算平均功耗取的时间长度会比较长,如果toggle count次数也比较多的话,你前面的说法影响就比较小了,因为一个rise后面肯定跟一个fall,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理解为rise和fall toggle count各占一半,其实从tool detail的计算工程也能看出来确实是这么考虑的,tool在计算某种condition下的power时会区分rise哈fall,对于rise和fall的toggle就是按照这个condition下toggle的1/2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log和tcl 贴出来,文件路径可以打码,我看看有什么差别

数据贴不出来,也截不了图,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是lib里的state condition, 但我疑惑的点在于average也考虑了这个condition,直接report powe ...

举个例子,老师来了学生的学习效率高,老师没来学生的学习效率低。老师来没来就是不同的condition, 不管average mode还是time based mode存在这两种condition. 区别在于time based mode下我知道老师来了的情况下学生都来了;而average mode则会认为老师既可能与学生同时在教室,也可能在学生回宿舍的时候来教室,工具只知道他们分别呆在教室的时间占比。

关于我的补充,正因为无关紧要所以我一开始没提,但为了严谨还是补充“不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老师来了学生的学习效率高,老师没来学生的学习效率低。老师来没来就是不同的condition, 不管a ...

那其实我可以理解为,在time_based mode下,tool是确切知道各种condition的比例,但是average mode下,tool只是根据各自pin的toggle rate,然后基于condition的逻辑关系计算出来这个condition下的toggle rate, 这就是造成两种mode下power差异的原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