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开关buckboost控制方式

楼主(2025-10-31):
四开关buckboost控制有单载波双调制信号和双载波单调制信号,想求教一下两者有什么区别,一般采用哪种更好,或者有无其他更通用的切换方案

网友A:
你好,可以把你看的资料分享一下吗?之前做buck-boost电路就稀里糊涂用了一种方法,按照你这个分类,就算是双载波单调制信号三模式控制。启发了我要思考这些控制方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把你看的资料分享一下吗?之前做buck-boost电路就稀里糊涂用了一种方法,按照你这个分类,就算是 ...

这个资料主要是看的这一篇综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主要是看的这一篇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