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nnovus addFiller过程中进行了refinePlace

楼主(2025-10-31):
原问题:addFiller过程中进行了refinePlace,查看log,进行了大量std cell的挪动,请问这是为啥呀?已经测试很多选项了,都没关系,还是会refinePlace挪其他的std cell。

解决情况:从测试结果看,是addFiller -fix_vertical_max_length_violation的过程中,由于很多地方std cell太密,不能fix导致std cell的挪动,对应选项控制和挪动的机理没有找到guide解释。以-prevent_veritical_stack_max_length_violation加不会造成std cell挪动。

网友A:
那你就addfiller 之前fix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addfiller 之前fix住

你好,这个解决方法是没问题,但是想问一下为什么addFiller的过程中会动其他的std cell呀,是不是有相关选项控制?

网友B:
如果fix住,插完filler有gap或DRC吗

网友C:
可以checkPlace一下,innovus会报一些violation,refinePlace会对这些有violation的cell进行legalplace,导致大量的cell移动。但是其实这些cell在Calibre里面检查出来是合法的,在innovus里面不需要refineplace。可以refinePlace -inst *FILLER*。或者把filler之外的cell提前fix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checkPlace一下,innovus会报一些violation,refinePlace会对这些有violation的cell进行legalplace,导 ...

是这样的,我这个问题在于,我没有进行refinePlace操作,只是addFiller,但是addFiller的过程中会挪其他的std cell,这个是不合理的,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加filler的时候挪了其他的std ce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个问题在于,我没有进行refinePlace操作,只是addFiller,但是addFiller的过程中会挪其他 ...

挪动的这些cell,再加filler之前是不是legal的呢?refineplace cell的数量多不多,Max displacement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挪动的这些cell,再加filler之前是不是legal的呢?refineplace cell的数量多不多,Max displacement多大
...

我给您看一下log,挪的可多了,加filler之前是lega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ix住,插完filler有gap或DRC吗

这个加一遍要很久,没有fix全部测试过,不过我的问题也不是解决加满的问题,我是想知道addFiller过程中大量std cell挪动的原因,正常来讲就算有些地方因为drc加不上,addFiller会把gap留出来加不满就加不满,不会动std cell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