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工具在执行脚本的时候遇到error不要停止继续执行后面的的内容,

楼主(2025-10-31):
在genus或者innovus这些工具启动的时候带上-file xx.tcl就会批量执行xx.tcl文件中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如何让工具在执行脚本的时候遇到error不要停止继续执行后面的的内容,有不有什么方法?因为有些error是假错误它每次停止还要手动把未执行的复制粘贴执行很麻烦!

网友A:
每个error/warning都要确认

网友B:
enc_source_continue_on_error,我问A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error/warning都要确认

这个肯定知道,那你知道如何让他执行不停止遇到erro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c_source_continue_on_error,我问AI的

谢谢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后面试试

网上好像有下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