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timing比DC好,怎么确定后端流程没问题

楼主(2025-10-31):
现在后端跑下来innovus中报告timing比前端好,因为后端flow还不是很完善,怕flow有问题,现在PT又跑不起来,怎么确定后端没有问题?库确认过前后一样

网友:
setAnalysisMode -analisisType single  试一下呢

网友:
先检查一下报timing的约束是不是一样,尤其是频率和uncertainty有可能有差别。你检查检查后端干了些啥,加了哪些cell改了哪些cell看看呗。最简单的,对比一下综合后和postroute后的lvt数量,看看后端是不是引入了很多很多lvt。

网友:
如果后端使用了useful skew,时序比前端好也不是没可能,但是你pt跑不出来,感觉这问题的可能行有很多啊。不敢妄下结论。用fm验证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