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中三极管beta问题求助

楼主(2025-10-31):
下面是BGR的结构,请问三极管的beta为啥选择100的就可以稳定工作,选择3的就不工作呢,求详细解释

网友:
你扫了beta曲线了嘛?你扫一下应该就知道了
其实都可以做diff数学好的话可以做出来你想要的负温飘要多少
有些办法就是扫描beta曲线取一个相对平稳的点得到你的ids大小。但如果遇到bjt完全没有这个平稳点的怎么办

网友:
bate选3的话Ib消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