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頻全differential放大器共模不穩定解法

楼主(2025-10-31):
本人設計了一個射頻放大器,大約在20GHz左右

設計上有使用了中和電容來讓電晶體的differential模態穩定,但發現共模的時候K值一值沒辦法全頻段>1
會在10GHz~20GHz的地方K<1,請問是否有解法? 或是其實根本不用看共模的K值?
感謝幫忙解答!

网友A:
可以考虑在输入和输出的center-tap处加上低Q的并联电容解决

网友B:
在偏置點串聯小電阻,5Ω這様,增加共模路徑損耗。如果無效,再嘗試並聯RC網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在输入和输出的center-tap处加上低Q的并联电容解决

感謝大大回覆,我發現CT加電容的確可讓共模K值>1,但我若是回頭去用ADS的SProbe Pair掛在電晶體兩旁,發現用stabilityindex又會>1,請問這種看法是否正確? 這種全差動的放大器穩定性到底應該怎麼看才對,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偏置點串聯小電阻,5Ω這様,增加共模路徑損耗。如果無效,再嘗試並聯RC網絡 ...

請問是放置於Drain還是Gate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