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多通道复用是否会带来额外的谐波,乃至混频

楼主(2025-10-31):
一个4k的ADC,采集两个通道的信号,在一个4k的周期里,前半个周期采集通道1的信号,后半个周期采集通道2的信号,这是不是相当于对两个通道的信号,分别做了一个频率为4k的方波的调制?如图“信号采集”所示。

第二张图是我对调制过程做的傅里叶变换,可以看到这样方波的基波及其谐波处,就会有原信号的频谱,以基波的频率为主。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会有混频的风险?所以需要一个片外抗混叠滤波器,且抗混叠的频率得是方波频率的一半,2k吗?

求教!!!!

信号采集

信号采集

方波调制的傅里叶变换

方波调制的傅里叶变换

网友A:
不会,因为数字输出会被"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因为数字输出会被"分离”。

什么意思,能解释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解释的详细一些吗?

一般多通道复用的adc都是pipeline和sar这种,一个通道的采样和转换完全结束后复位再进行另一个通道的采样和转换,两个通道完全独立。并不会和你推导的一样,输出混在一起了。

delta-sigma等有“记忆效应”的就不能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通道复用的adc都是pipeline和sar这种,一个通道的采样和转换完全结束后复位再进行另一个通道的采样 ...

不是说记忆效益。如果只单独采一个通道的信号,但只在一个周期内一半时间内采,另一半时间不采。相当于被占空比为一半的方波调制,信号也会出现谐波的。进而也可能发生混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