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ADC新手求助

楼主(2025-11-01):
sigmadeltaADC新手求助
小弟搭了一个二阶3bitt量化CIFF的sigmadeltaADC,目前积分器使用理想运放的测试波形(图2)看着正确,积分器输出都没有饱和,但是换成实际运放后,从输出波形来看会先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产生很奇怪的波形(图3图4),找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不稳定内部过载了,运放替换后,你的输出范围上下限足够吗,还有增益大小信号速度够吗,此外,离散时间信号建立很看相位裕度的,建议指标放宽了做第一版

网友:
check amplifier CM lop and phase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