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关于cascode与PSR的见解

楼主(2025-11-01):
若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
烦请各位高手去看看我上一篇帖子,求分析一个电压预调制电路中的钳位机制,有悬赏。

楼主:
至于减小R难以达到,这个确实,所以可以在R旁并联一个低阻通路,有些做电压预调制的论文里是这样干的。

网友A:
不用假设k。首先你得算出电流偏置模块,比如bandgap或恒gm偏置模块的psr,得到准确的k来算。因为电路结构是一体的,才知道cascode的作用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假设k。首先你得算出电流偏置模块,比如bandgap或恒gm偏置模块的psr,得到准确的k来算。因为电路结构是 ...

是的,我后面会学这个,现在基础还是不太行,多谢bro!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减小R难以达到,这个确实,所以可以在R旁并联一个低阻通路,有些做电压预调制的论文里是这样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