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式共源共栅+class AB结构可行吗

楼主:
已知折叠式共源共栅+class ab很好用,但现在追求功耗低,带大负载(20p)。套筒式的静态电流比较小,可以用套筒式+class ab吗?高压工艺,VDD给5V。且共模范围只需要1.5V就行。为什么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折叠相比套筒的好处也就是:大输入范围,且可以和输出范围相匹配,方便负反馈。这方面如果你系统要求不高,就换呗。你VDD足够,也不用考虑hdroom

网友:
可以,注意输入输出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