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动PMOS位置出现示错线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2025-11-01):
求助各位大佬:在画NAND的版图时,移动了一下pmos和保护环的位置重新连线,然后就出现了如图所示的示错线,但是DRC和LVS都是能过的(除了金属密度和一些可以忽略的层的报错),也找不出错在哪。请问这种示错可以忽略吗?

网友A:
一般是线名冲突导致的,系统报的错误,验证没有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线名冲突导致的,系统报的错误,验证没有问题就行

谢谢,我把pdk层删掉以后这些线也消失了

网友:
不要打开xl,就不会显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