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楼主(2025-11-02):
这个左边的偏置电路在没有接入放大器的时候工作点是正常的,接入之后两边的电流都变得很大,是因为左右的宽长比不同吗?或者是说这种偏置电路该怎么和放大器尺寸配合设计

网友:
运放PM1、PM2的栅不要接vp1

网友A:
给三个偏置就可以了,vp1不用给偏置,现在相当于是两个独立的偏置直接接在一起了,工作点不对

网友:
PM1和PM2的gate不需要接v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三个偏置就可以了,vp1不用给偏置,现在相当于是两个独立的偏置直接接在一起了,工作点不对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