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似乎是一个高精度的放大器,但他的原理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25-11-03):
电路中通过时钟控制两个放大器交替输出,同时输入也是交替导通,每个放大器还有一个VREF端,这个电路是个自稳电路吗?他的工作原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坐等大佬讲解

网友:
ping-pang auto zero类似的原理,clkp存offset,clkn消除offset,clkn存offset,clkp消除offset,交替工作

网友:
三楼正解,从架构上看是Ping-pong auto-zero 放大电路
“Another way to make a continuous-time amplifier by using the
auto-zero technique is the ping-pong technique [3.3]. A ping-pong auto-zero
operational amplifier uses two auto-zero amplifiers, which run in parallel to
each other. While one is being auto-zeroed the other one is used to amplify
the signal (figure 3-1). This way a continuous-time broadband operational
amplifier is created by time-domain multiplexing two auto-zero amplifiers.
One of the amplifiers is always present to allow accurate and stable feedback.
This technique was used to implement a rail-to-rail input [3.4]. This technique
was also implemented with a SAR ADC and digital offset storage [3.5].  ......”
摘自Huijsing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