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漏极放大器做包络检测电路

楼主(2025-11-03):
小弟想请教一下,共漏极放大器做包络检测的原理,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关的资料。

共漏包络检测

共漏包络检测

网友A:
就是简单的MOS管IV非线性,差不多只在Vin sin 0-90°的1/4周期内Vout follow 输入,其他时间基本上尾电流对电容放电,形成类似整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MOS管IV非线性,差不多只在Vin sin 0-90°的1/4周期内Vout follow 输入,其他时间基本上尾电流对 ...

请问是不是Vgs的直流偏置设置在Vth,然后当小信号vin>0的时候,Vout跟随vin,vin<0的时候截止。这样来达到整流的效果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为“Vin sin 0-180°的1/2周期内Vout follow 输入”,还是说我理解的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Vgs的直流偏置设置在Vth,然后当小信号vin>0的时候,Vout跟随vin,vin<0的时候截止。这样来达 ...

你理解的有点问题,这个电路应该工作在大信号非线性模式下,静态偏置根据前后级电路来设计,不一定是在Vth附近。导通周期不是严格的正半周,因为在90-180°的相位里,Vout的降低是由尾电流源对电容放电造成的,如果Vgs保持不变,Vout完全跟随Vin降低,那么放电电流是个恒定的,Vout放电斜率也就是直线了,很容易看出矛盾。当然也不是严格的1/4周期,因为Vout响应Vin峰值肯定需要一个延时的。我只是那么理解所以就那么说了,都是一种近似,大概应该是在1/4-1/2之间。你可以仿一下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有点问题,这个电路应该工作在大信号非线性模式下,静态偏置根据前后级电路来设计,不一定是在Vt ...

好嘞,感谢您的回复,我去仿真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Vgs的直流偏置设置在Vth,然后当小信号vin>0的时候,Vout跟随vin,vin<0的时候截止。这样来达 ...

因为mos不是在vth左右突变开关的,所以没你想的那么理想,<vth就截止,>vth就follow。会有亚阈值区,甚至这个临界开关的电压也不是0,因为会有平带电压偏移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s不是在vth左右突变开关的,所以没你想的那么理想,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