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25-11-03):
为什么我的三极管的C端一直显示接地,但是我没有让他接地啊

网友:
查看下C 端是不是PIMP (PSUB)

网友A:
看起来是你电路上不对,这个类型的pnp的C 只能是地

网友B:
因为它和外面的地短接了,pnp的c是p型,只能是接地,要么要增大面积隔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你电路上不对,这个类型的pnp的C 只能是地

那什么类型的PNP的C端可以不接地?因为需要C端不接地是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和外面的地短接了,pnp的c是p型,只能是接地,要么要增大面积隔离起来 ...

这个要如何隔离起来,隔离后的C端可以接别的电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如何隔离起来,隔离后的C端可以接别的电位吗?

用dnw隔离,如果有isoring,可以用isoring,但是要看情况,看看design rule和电路

网友:
via con 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nw隔离,如果有isoring,可以用isoring,但是要看情况,看看design rule和电路
...

db180的用isoring和dnw会导致lvs认不出这个器件,如果是这个工艺要用ispwell包起来

网友:
C端相当于和衬底连接了,问问电路是不是用错三极管了,或者看下design manual是不是需要在PNP外面报上一圈dnw/iso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