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下管关闭时LX点下冲的原因

楼主(2025-11-03):
(图片)

网友A:
死区的时候吧,这个时候上管还没打开,所以电流要走下管的body diode,所以就比GND低一个diode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的时候吧,这个时候上管还没打开,所以电流要走下管的body diode,所以就比GND低一个diode电压 ...

那在DCM模式下,电感电流刚反向的情况下关闭下管,这个时候也是走body_dio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DCM模式下,电感电流刚反向的情况下关闭下管,这个时候也是走body_dio吗
...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可以放大看一下LX降落的时刻,IL是不是其实还没降低到0,这样的话,正向电感电流就会流过下管的didoe,LX就会低一下,这是ZCD关早了导致的。如果在ZCD关晚了,就是电感电流已经发生倒流了,ZCD才响应的话,这个倒流就会流过上管的diode,LX就会突然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可以放大看一下LX降落的时刻,IL是不是其实还没降低到0,这样的话,正向电感电流就会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