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25 option 设置

楼主(2025-11-03):
calibre2025  option  各个选项 是啥意思

网友A:
设置提取寄生的最小电阻电容,可以减小提取寄生文件大小,加快后仿速度,缺点是仿真精度会有所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提取寄生的最小电阻电容,可以减小提取寄生文件大小,加快后仿速度,缺点是仿真精度会有所降低 ...

cap  选项combin 是什么意思  disable mincap  removal

res   combin   和short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  选项combin 是什么意思  disable mincap  removal

res   combin   和short 分别是什么意思

可以查看calibre自带的手册,菜单栏help选项打开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