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RAM的m2,m4,m8到底什么意思啊??

楼主:
SRAM的m2,m4,m8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
组成一个bit的8个mos管?

网友A:
mux, m2实际上是两块128x16,m4是四块64x16
一般数字越大,面积越大,时序越快,功耗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x, m2实际上是两块128x16,m4是四块64x16
一般数字越大,面积越大,时序越快,功耗不一定 ...

读SRAM总是有0.001ns的x态怎么办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