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的tran noise与PSS+PNOISE的吻合很差

楼主(2025-11-03):
整数PLL分别用tran noise和pss+pnoise得到的PN曲线吻合很差
因为小数PLL目前我只知道tran noise的评估方法 所以想先研究清楚整数的tran与pss的拟合情况 再转到小数去
想请教一下  PLL的tran noise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较好的拟合上pss
第二个问题是  tran 是否是双边带的PN  需要减去3db吗
第三个问题是  circuit fundmental freq 我不清楚是什么频率  help里面说是  output sigal freq  但是 candence文件又说pss beat freq
求求好心人

网友A:
你好兄弟,我想知道怎么用tran和PSS+Pnoise仿锁相环整体的PN呢,我会把每个模块仿出来再去matlab叠加,你这个是怎么仿的呢?另外小数PLL不是数模混合的电路吗,AMS仿真里怎么看相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兄弟,我想知道怎么用tran和PSS+Pnoise仿锁相环整体的PN呢,我会把每个模块仿出来再去matlab叠加,你这 ...

整数用pss+pnoise  你可以搜一下教程 b站什么的

网友B:
trannoise里面的傅里叶分析这些没用过,你自己用calculator里面的函数分析输出波形试过吗,会差这么多吗,P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noise里面的傅里叶分析这些没用过,你自己用calculator里面的函数分析输出波形试过吗,会差这么多吗,P ...

我的理解是 你打开tran noise才会添加噪声模型 不打开的时候 PN函数可能看不了噪声 只会分析行为级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 你打开tran noise才会添加噪声模型 不打开的时候 PN函数可能看不了噪声 只会分析行为级噪声 ...

就是你开tran noise啊。。。不开当然没有器件噪声啊,只是我看你下面的傅里叶分析设置这些我之前没用过,相位噪声曲线是你用PN函数分析输出波形得到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 你打开tran noise才会添加噪声模型 不打开的时候 PN函数可能看不了噪声 只会分析行为级噪声 ...

嗯 这个听起来比较合理 但是你这样用PN是哪里的教程吗 是否具备普适性 测PLL的phase_noise可以这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开tran noise啊。。。不开当然没有器件噪声啊,只是我看你下面的傅里叶分析设置这些我之前没用过, ...

tran noise的输出是调用PN函数 可能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这个听起来比较合理 但是你这样用PN是哪里的教程吗 是否具备普适性 测PLL的phase_noise可以这么用吗
...

不清楚啊 所以想来问一下做过小数PLL的PN评估的时候 tran能不能拟合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an noise的输出是调用PN函数 可能是一个东西?

没仔细看你贴的数据图,刚刚看了下你是用的PN算的结果,中间差这么大确实不合理,你仿真的时间来看应该频率上的分辨率应该足够覆盖1M附近的情况了,只能说我一般不跑tran noise,一是浪费时间二是我也不清楚器件噪声到底有多准确,一般都是pss跑,至少pss的精确性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你贴的数据图,刚刚看了下你是用的PN算的结果,中间差这么大确实不合理,你仿真的时间来看应该频 ...

你做小数的话 得考虑tran noise了 小数的DSM不是固定频率pss收敛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小数的话 得考虑tran noise了 小数的DSM不是固定频率pss收敛不了

这不是啥问题,理论公式拟合的非常精准一般来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数用pss+pnoise  你可以搜一下教程 b站什么的

我看B站都是教的分别仿每一个模块最后再用matlab拟合,我试过用PSS+Pnoise直接仿整个PLL的相噪,最后总是不收敛,我想知道你的PSS+Pnoise是怎么设置的呢?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B站都是教的分别仿每一个模块最后再用matlab拟合,我试过用PSS+Pnoise直接仿整个PLL的相噪,最后总是 ...

不收敛 可以增加pss的迭代次数 pss--> options -->Accuracy --> maxperiods 填40或者50
仿真器用aps

pnoise的relative设置成你的输出频率/REF的值 一般就收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收敛 可以增加pss的迭代次数 pss--> options -->Accuracy --> maxperiods 填40或者50
仿真器用aps
...

设置大概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大概这样

好的,谢谢哥!

网友:
trans的时长久一些

网友:
会不会是transient noise 计算的是absjitter ,而PSS+PNOISE的是rmsjitter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