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英伟达orin的SD/MMC有什么用的

楼主(2025-11-03):
(图片)

网友A:
挂个sd卡,emmc卡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sd卡,emmc卡喽,

能用sdio接口连接wifi吗?芯片能用sd卡和emmc卡boo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sdio接口连接wifi吗?芯片能用sd卡和emmc卡boot吗

1、sdio可以接sdio wifi 卡;
2、芯片一般得从xip spiflash或rom boot;sd和emmc一般都需要初始化,需要triming,没法xip boot,硬搞的话,容易把芯片做成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dio可以接sdio wifi 卡;
2、芯片一般得从xip spiflash或rom boot;sd和emmc一般都需要初始化,需要tr ...

那我要用emmc卡boot 芯片,怎么办?先用botrom初始化e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