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e Delay Line Mixer问题

楼主(2025-11-03):
最近看了几篇Delay Line的论文,作为初学者很是困惑,希望各个大神指点迷津。
下面这种Fine DCDL结构用到了线与结构。
通过mux选择CKID和CKCcoarse,选择CKCcoarse越多,最终的CKTD时钟相位越接近CKCcoarse,从而实现fine delay。这里的疑问是CKCcoarse和CKID相位是固定的。N(>0)个CKCcoarse和M(>0)个CKID的线与结果和1个CKCcoarse和1个CKID的线与结果是否相同?如果不同,是通过什么机制的这么不同,能解释下嘛?

网友:
这是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能分享一下paper不

楼主:
具体paper

A 1-3.2 GHz 0.6 mW Per GHz Duty-Cycle-Corrector Using Bangbang Duty-Cyle-Detector.pdf

网友A:
感觉有点像相位混合器(PMIX)的概念,这里应该不能纯用数字的逻辑去理解。假设MUX的输出线与哪里并联一个电容到地,把它理解为一个充放电的过程,不同的选择器配置会改变充放电的时间,从而使后面反相器达到阈值的时间改变,由此改变输出信号的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相位混合器(PMIX)的概念,这里应该不能纯用数字的逻辑去理解。假设MUX的输出线与哪里并联一个 ...

多谢,我再查查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