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低温下输出突变问题

楼主(2025-11-03):
整体电路如图所示,比较器为输出自偏置的折叠运放,VDD为3.3V,在-30℃~-40℃区间内输出电压突然上升,再低温后又转为正常,在此区间内比较器的DC工作点不正常,这种一般要怎么调整呢?还请佬们指导指导

楼主:
仿真界面warning如图

网友A:
你这是TSMC工艺吗?之前仿真有遇到过低温-33摄氏度仿真不收敛的问题,应该是工艺库模型问题,你增大温度扫描步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TSMC工艺吗?之前仿真有遇到过低温-33摄氏度仿真不收敛的问题,应该是工艺库模型问题,你增大温度扫 ...

是的是的,本来用的tsmc18,换成tsmc18r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