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c_vip报错,里面是隐藏的,看不到

楼主(2025-11-03):
i3c_vip报错,里面是隐藏的,看不到

楼主:
有没有大佬看一下

网友A:
看看前面有没有报出来UVM_ERROR,UVM_WARNING或者UVM_FATAL,应该是访问了没有实例化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前面有没有报出来UVM_ERROR,UVM_WARNING或者UVM_FATAL,应该是访问了没有实例化的对象 ...

没有,解决了,我之前是创建system_cfg,然后再对里面的变量赋值的,现在创建完对cfg随机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