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亚微米CMOS工艺中,如何裸露出有源区硅?

楼主(2025-11-03):
各位佬,关于深亚微米CMOS工艺有些疑惑,资料中最后的步骤是生成一层SiON氧化物薄膜,在版图绘制中,是否有方法在特定有源区内,避免这样的氧化物遮盖生成。
简而言之,是否可以做一个开窗,保证有源区的硅裸露?

万分感谢!!

摘自: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_温德通

摘自: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_温德通

网友A:
如果你是工艺方,肯定是可以的。在做完钝化层后,加一道跟PAD开口不同的光刻,一直刻到底。如果你只是设计方,到一般都代工厂投片,那是不行的。深亚微米工艺都有平整化工艺流程,Via孔也都要做塞子,你把所有的接触孔、通孔、PAD都叠起来,最后也不能露出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工艺方,肯定是可以的。在做完钝化层后,加一道跟PAD开口不同的光刻,一直刻到底。如果你只是设计 ...

感谢回答,是用的标准工艺的投片。还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有源区上方不覆盖任何一层金属,也不添加Via,是否可以做到像图中这样的开窗?

网友B:
pixel设计裸漏硅? 从图片看, photo-djiode上方只是不会有金属等覆盖遮光,但是透光的si化合物/介质层等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el设计裸漏硅? 从图片看, photo-djiode上方只是不会有金属等覆盖遮光,但是透光的si化合物/介质层等都 ...

是的 标准工艺做Pixel,需要保证感光区域尽量避免遮挡,图中给出的是CIS工艺,不知道标准工艺是否可以实现类似的工艺?

图中的lightpipe具体形成过程是:在蚀刻最终的Al金属层之后,通过蚀刻光电二极管上方的整个介电层形成lightpipe,然后在表面涂覆一层SiN层(这一层是用来反射光线的,与内部的SiO2层形成光线的全反射)。然后,lightpipe被有机的平面化层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