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8根管子搭的4输入逻辑门的功能

楼主(2025-11-04):
本人写出来的表达式如下,其中有2个高阻态就很奇怪,想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门是什么功能呀

电路结构如图

电路结构如图

网友A:
A2、A3看作相位相反的时钟信号或者选通信号,你找下附近应该有相应的反相器。然后整体上是选通A1或A4的非到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A3看作相位相反的时钟信号或者选通信号,你找下附近应该有相应的反相器。然后整体上是选通A1或A4的非到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之前的人画的symbol确实是您说的这样,是A2和A3作为选通信号反向选通器,但是电路里A2和A3接的不一直是反向信号,而且还有A2或A3连接固定高或低电平的时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之前的人画的symbol确实是您说的这样,是A2和A3作为选通信号反向选通器,但 ...

那就要具体分析了,可能确定选通了某个部分,就直接固定电位了。或者时钟之间避免交叠,所以两个输入信号不是来自一个反相器,但是再往前捋应该还是互为反相的。我也是猜测,还是要结合具体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具体分析了,可能确定选通了某个部分,就直接固定电位了。或者时钟之间避免交叠,所以两个输入信号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再继续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