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里class类型区别求助!!!!!!

楼主(2025-11-04):
各位前辈们好,
想请问ICC / INNOVUS在读取lef文件的时候,档案里面有关ANTENNA CELL在CLASS CORE加上ANTENNACELL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关FILLER CELL 在CLASS CORE加上SPACER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目前在使用ICC2,加上去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没有ICC / INNOVUS的lincense所以不确定这样修改是否正确。

网友A:
看一下fab提供的标准单元中的lef是怎么做的看看。我一般是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fab提供的标准单元中的lef是怎么做的看看。我一般是模仿。

主要是因为老板要我确认加上去会不会有问题,但目前手边能参考的资料有限,所以才想来问看看大家

网友B:
可以,但分号前面要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分号前面要有空格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