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片外补偿LDO的功率管需要按照ESD规则画版图?

楼主(2025-11-04):
片外补偿LDO的功率管需要按照ESD规则画版图么?LDO输出还给那么多的模拟、数字管子供电,不能都用ESD规则画版图吧?

网友:
ESD场效应管可以耐受较高的电压,在静电放电事件期间保护电路免受损害,直接接外部的线上产生的静电已经被释放了,其他的管子就没必要做成ESD管的形式了

网友A:
一般没有ESD管PAD模块的功率管需要按照ESD规则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ESD管PAD模块的功率管需要按照ESD规则画

PAD连接的有ESD管的话,连接PAD的模块中的MOS管不需要按照ESD规则画了?

网友A:
除了PAD相接的功率管,其他的管子不用按ESD规则画,正常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PAD相接的功率管,其他的管子不用按ESD规则画,正常画就行

问题就是,LDO输出端给很多模拟、数字管子供电,都需要按照ESD规则画么?

网友A:
其他管子按正常设计规则画就行,不用按ESD规则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管子按正常设计规则画就行,不用按ESD规则画

问题就是 都是连接LDO输出的管子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网友:
查下什么是ESD,ESD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 都是连接LDO输出的管子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泄放电流优先从你的ESD的二极管环路走

网友:
电路使用esd器件

网友:
功率管阻抗会比较小,内部电路阻抗大,所以,内部电路不需要按esd规则画,功率管需要按照esd规则画,或者串一个小电阻,让静电优先从esd管泄放,或者让功率管均匀导通,避免功率管某个finger击穿

网友:
请问ESD管和功率管的画法差异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