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遇到过安装C618配置完环境变量后出现如无法打开终端或者用户登录不进去的问题吗

楼主(2025-11-04):
这些问题在重启电脑后出现。删除添加的环境变量配置后问题消失

.bashrc在/home/用户名  在这个路径下启动virtu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只有把我写的变量配置删除后才解决打不开终端的问题

export LANG=C

注释掉试一下

网友A:
把你的环境变量贴出来啊,你这样谁能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环境变量贴出来啊,你这样谁能给你建议。

ok,放了

网友A:
在最上面加上

  1. if [ -f /etc/bashrc ]; then
  2.         . /etc/bashrc
  3. fi

你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最上面加上

谢谢。还是不行,只有把我写的变量配置删除后才解决打不开终端的问题

网友A:
上面的环境变量看上去都没啥问题,最笨的办法,你分几块屏蔽,一点点的试试。我也很好奇是什么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环境变量看上去都没啥问题,最笨的办法,你分几块屏蔽,一点点的试试。我也很好奇是什么导致的。 ...

我按2l的回答搞了,暂时没出现终端打不开的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