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Supply operating Voltage问题

楼主(2025-11-04):
# ============================================================================
# UPF for TOP_B3 with Voltage Specifications
# Compatibility: Synopsys P-2019.03-SP5 (UPF 2.x style)
# Description:
#   - Two power domains:
#       * PD_A (Always-On) for TOP_B3
#       * PD_B (Power-Gated) for instance TOP_B3/I1/u_option
#   - Both domains operate at VDD_TOP = 1.5 V, common ground VSS = 0 V
#   - Power-down control: TOP_B3/I1/CTRL_PDB (active HIGH = power OFF PD_B)
#       * CTRL_PDB = 1 -> PD_B OFF
#       * CTRL_PDB = 0 -> PD_B ON
#   - Isolation on all signals from PD_B to PD_A, clamp to 0 when PD_B is OFF
#   - No level shifters needed (same voltage), no retention specified
# ============================================================================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
# ---------------------------
# 0) Scope
# ---------------------------
set_design_top "TOP_B3"

# ---------------------------
# 0) Create Power Domain
# ---------------------------
create_power_domain PD_A -include_scope
create_power_domain PD_B -elements {I1/u_option}

# ---------------------------
# 1) Top-level supply ports
# ---------------------------
create_supply_port VDD_A -direction in
create_supply_port VSS -direction in

# ---------------------------
# 2) Supply nets and Voltage Specifications
# ---------------------------
create_supply_net VDD_A -domain PD_A
create_supply_net VDD_B -domain PD_B
create_supply_net VDD_B -domain PD_A -reuse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PD_A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PD_B -reuse

# ---------------------------
# 3)Connect Supply Net to Port
# ---------------------------
# Connect supply nets to the external supply ports
connect_supply_net VDD_A -ports {VDD_A}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 ---------------------------
# 4) Set Primary Power Net
# ---------------------------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A -primary_power_net VDD_A -primary_ground_net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B -primary_power_net VDD_B -primary_ground_net VSS

# ---------------------------
# 5) Power switch for PD_B
# ---------------------------
create_power_switch PSW_B \
  -domain PD_A \
  -input_supply_port  {VIN  VDD_A} \
  -output_supply_port {VOUT VDD_B} \
  -control_port       {pdb_ctrl I1/u_eepr_top/eepr_oprld} \
  -on_state  {STATE_ON  VIN     {pdb_ctrl == 0}} \
  -off_state {STATE_OFF          {pdb_ctrl == 1}}

# ---------------------------
# 6) Isolation strategy
# ---------------------------
set_isolation ISO_B2A \
  -domain PD_B \
  -applies_to outputs \
  -clamp_value 0 \
  -isolation_power_net VDD_A \
  -isolation_ground_net VSS

set_isolation_control ISO_B2A \
  -domain PD_B \
  -isolation_signal "I1/u_eepr_top/eepr_oprld" \
  -isolation_sense high \
  -location parent

# ---------------------------
# 7) Power State Table (Optional but recommended)
# ---------------------------
# Define power states for verification
# ---------------------------
# report_power_domain *
# report_power_switch *
# report_isolation *
# report_voltage *
add_port_state VDD_A -state {ON 1.5}
#add_port_state PSW_B/out -state {ON 1.5 OFF 0.0}
#add_port_state VDD_B -state {ON 1.5 OFF 0.0}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ON 0.0}

# ============================================================================
# End of file
# ============================================================================
check_mv_desgin 报错,显示没有设置电压,怎么折腾都不行,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UPF内最后加了这几句不起作用。
add_port_state VDD_A -state {ON 1.5}
#add_port_state PSW_B/out -state {ON 1.5 OFF 0.0} ---load_upf不识别PSW_B/out!!
#add_port_state VDD_B -state {ON 1.5 OFF 0.0}    --load_upf不识别VDD_B!!
add_port_state VSS     -state {ON 0.0}

网友A:
Synopsys实现类工具要加set_voltage(不属于UPF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opsys实现类工具要加set_voltage(不属于UPF命令)

感谢,解决了,在UPF里折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