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版图后仿求助

楼主(2025-11-05):
如图所示,请问下面三种方法仿真运放的增益和带宽积哪种是正确的啊,三种前仿结果基本一致,但后仿第一种增益掉了将近一半

网友:
第一种是开环,这样输出共模点会漂,一般用第三种

网友:
你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前仿和后仿不一样。答案是,前仿没有考虑失配(主要是输入对管,其次是负载管),所以输出的DC工作点正常。但是后仿有失配,导致输出的DC点变化了,很显然,增益掉了是因为DC工作点不正常了。。

网友:
3闭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