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管子工作区域调试问题

楼主(2025-11-05):
例如图1中所示的一个二级运放电路,dB增益及相位仿真如图2所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尾电流管(图1中的PM11和PM12)的工作区域不对,一直工作在线性区,我尝试了将输入对管(图1中的PM10和PM9)的w/l变大,但是也无法将PM11和PM12的工作状态拉到饱和区,请教一下应该怎样去修改吗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先接成负反馈,再stb仿真。2.5V用低VTH一些的管子。

网友:
对管的BUCK接S

网友:
线性区都能满足电流大小说明你的 尾电流管电流能力大了呗,你减小电流管宽敞比,或者增大栅电压就行

网友: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再调整工作点

网友:
iref二极管过电流能力太弱了,导致P11的VGS很大,可以先增大PM13和PM11的M,看PM11的VDS和VDSsat,把第一级和偏置电路的工作点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