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功耗偏差问题

楼主(2025-11-0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到题啊 兄弟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redhawk跑出来的带VCD的功耗和ptpx(voltus跑出来和ptpx功耗基本一致)差距很大,尤其是IO部分如图所示:“功耗对比”
1)发现IO的内部功耗特别大,翻转功耗几乎没有
2)对比了两个工具的toggle map,发现工具对VCD的翻转情况抓取是一致的。如图“toggle对比”,而且voltus用的twf与redhawk用的timing中计算slew的值(以IO为例子)是差不多的,如图“toggle对比和slew对比”
3)对比了redhawk和voltus(验证与ptpx功耗分布一致)的典型单元的toggle rate与load cap,发现redhawk的翻转率高很多,cload低很多,internal power与toggle强相关,switching power与load cap强相关,所以能和结果对上,如图“voltus与redhawk对比”
4)目前有如下几个疑问:首先,同样的VCD(时间段也一样)和spef,为什么redhawk对于翻转率和cload(不是直接从spef中读的嘛)差距那么大呢,
其次,有有经验的大佬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嘛,如何去修正这问问题呢(个人认为是不是什么默认设置没有设置对)
望大佬们能支援一下,萌新刚接触redhawk,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题啊 兄弟

大佬,我这边重新贴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spice工具仿真下io的电路,看看内部功耗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边重新贴出来了

我不是大佬兄弟,有个疑问,toggle对比的那两张图片,用的def是同一个吗,设定的power_location文件是否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兄弟,有个疑问,toggle对比的那两张图片,用的def是同一个吗,设定的power_location文件是否 ...

def,spef那些文件都是一样的,power loc文件对比过,也是一样的,而且功耗的话,应该是和power loc打的位置没啥关系吧,那个应该是后面算IR Drop时才需要分析电流路径的

网友B:
应该是redhawk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功耗redhawk和voltus应该偏差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spef那些文件都是一样的,power loc文件对比过,也是一样的,而且功耗的话,应该是和power loc打的 ...

因为右边那张的上面缺了一个macro,怀疑是没有通上电,所以想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右边那张的上面缺了一个macro,怀疑是没有通上电,所以想确认下

那个是toggle rate=0所以是黑的,voltus中虽然有toggle但是还很小很小,大于0的都有颜色,这个还是两边toggle的差异,电是通上了的,不用波形全部设置固定翻转率就会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edhawk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功耗redhawk和voltus应该偏差不大

就是一直没找到哪里设置有问题,我看spef里面一般有几种RC模型,
  • distribute net model
  • reduced net model
  • lumpped capacitance model
  • 我看spef中的只有D_NET,也就是distribute net模型

  •
  • 所以怀疑会不会redhawk只计算output那里一段的模型,而voltus默认计算了连接output所有的等效电容,所以才会差距那么大,但是不知道怎么调redhawk的设置

网友C:
在redhawk userguid看到这句,是不是这个原因:
The computed total power also includes power due to instances not connected to power nets or instance power pins connected to non-Vdd nets, hence the actual power may be different due to instances not connected in the design.计算得到的总功耗还包括未连接到电源网络的实例,或者实例的电源引脚连接到非Vdd网络所贡献的功耗。因此,由于设计中存在未连接的实例,实际功耗可能会有所不同。
或者是不是设置了TOGGLE_RATE,如果VCD没有指定翻转率的net,会用这个作为翻转率。

另外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1.voltus 的static power计算支持VCD吗?
2.这3个工具分别怎么获得toggle map?
3.典型单元的toggle rate与load cap怎么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edhawk userguid看到这句,是不是这个原因:
The computed total power also includes power due to ins ...

目前看不是toggle rate的问题,因为之前试过toggle rate全置0,功耗影响不大,说明vcd的覆盖率还是挺高的;可能redhawk对于mem和IO这类pin很多的单元的理解有点问题
关于那三个问题:
1. static我没用过vcd,我理解主要是看power的健壮性的,主要是看基于直流稳态的平均化假设,无需捕捉电流随时间变化的瞬态信息,而波形文件恰恰是用来记录信号与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内容,所以静态不用VCD来获取动态的信息;但是可以读取vcd看看工具是否报错,以及跑出来结果有啥区别;
2/3. togggle map和toggle rate cload是工具仿真以后在UI可以选中查看cell的这些信息以及toggle分布情况;cload是工具根据spef得到的,toggle rate两个工具是按照如下原则来算的:

网友:
可以试试在redhawk的gsr中添加:POWER_ANALYSIS_MODE averaged_sdp

另外redhawk使用的是twf,voltus使用sdc通过内部timing引擎计算timing,这里可能也有会timing diff

网友(2025-12-09):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不是toggle rate的问题,因为之前试过toggle rate全置0,功耗影响不大,说明vcd的覆盖率还是挺高的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