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画版图的时候调用ring,调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调用显示do_something=nil,报错如下

楼主(2025-11-05):
(图片)

网友A: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就好了

没用呀,我也遇到了,就是PDK有fluid guardring,但是用不了

网友:
mulit ring 是基于pdk的,有可能是attch的pdk 库不是一个,或是没attch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呀,我也遇到了,就是PDK有fluid guardring,但是用不了

这个错很诡异,之前我碰到是一开始能正常用,然后用着用着就不行了,重启完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呀,我也遇到了,就是PDK有fluid guardring,但是用不了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方法一:适用于突然显示不了了,就是按照楼上的说法,重启virtuoso
方法二:重启也没用,检查一下virtuoso的版本号,我之前是.10的版本号,显示不了pdk的ring,换成.29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就好了

谢谢大佬,重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