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3c_vip时序报错,vip发出7E,报错这说是保留ID

楼主(2025-11-05):
vip的时钟是1ns,soc上的时钟是5ns,

网友A:
1. 要么在user_define.svi里重新定timing的值;2. 要么把这个error给not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么在user_define.svi里重新定timing的值;2. 要么把这个error给note掉

请问是重新定义这些宏吗,这些宏都按比例除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重新定义这些宏吗,这些宏都按比例除5

/include/sverilog/svt_xxx_defines.svi里有原始的timing的设置,你可以在你的svt_xxx_user_defines.svi里重新define一下你需要的值,如果是前仿,你就直接将它noet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sverilog/svt_xxx_defines.svi里有原始的timing的设置,你可以在你的svt_xxx_user_defines.svi ...

感谢大佬回复,我这边关于vip的使用有些问题,请问可以加大佬联系方式qq请教一下吗,已经给您发私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sverilog/svt_xxx_defines.svi里有原始的timing的设置,你可以在你的svt_xxx_user_defines.svi ...

大佬,请教下,我照着vip的例子随机,addr = 7e,set_ccc = 1.ccc = ENTDAA编码,现在我的i3c作为从机没配置动态地址和动态地址valid,现在i3c发出hot_hjoin后,vip发出了7e,但是不发出ENTDAA编码,但是会发出transaction里的data[0],所以导致我分配动态地址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