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寄存器Q端约束,但是综合优化,导致PT SDC检查不过的情况

楼主(2025-11-05):
在sdc约束中,对一个分频寄存器进行时钟约束,rtl代码如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 -source [get_pins xxx]  -divide_by 2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xxx]    [get_pins tbclk_rr_reg/Q]
后面还有一路mux需要约束,需要指定clk1作为master
但是综合出来实际上对这个时钟Q端输出加上了一个反向器

所以在pt的gca分析的时候导致了mux的输入端时钟极性与master的极性不同了,在gca中导致报错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 -source [get_pins xxx]  -edges {3 5 7}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xxx]    [get_pins tbclk_rr_reg/Q] 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1 -source [get_pins xxx]  -edges {3 5 7}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x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