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根据图像判断该运放是否稳定?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2025-11-05):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仿环路稳定性时,前仿正常,后仿图像如图所示,在接近0dB时,相位曲线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前仿是这样的

网友:
环路中的多路径汇合中有某个路径有RC延迟,而其他路径没有,就会形成极点又被零点补偿掉,可以无视。

网友:
有一些高频的零极点。同意楼上的,单看曲线问题不大。可以跑tran仿真验证是否稳定。

网友:
看你的前后仿图,看下来是后仿的次极点往左移了,然后还有个零点,略高于次极点,之后遇到了非常近的多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