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工艺sealring设计检测

楼主(2025-11-05):
使用SMIC.18工艺绘制版图,因为没有sealring PDK,所以是根据设计规则画的,现在跑DRC遇到问题,检查DRC文档应该是有sealring检测的(如图)但是拿其中一个报错问题CT孔不能在gate上(这是内部MOS DRC要求),有大佬指点下DRC文档是否真的开启sealring检测了?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一下design rule有没有定义sealring的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一下design rule有没有定义sealring的识别层

有MARKS层,版图上有加

网友:
啥sealring有gate

网友:
没检查到是seal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