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smc 65 lp工艺fab厂出厂芯片厚度是多少

楼主(2025-11-05):
封装同事找我要,但我翻design rule没翻到,翻的是TN65CLDR001,请问大佬们出厂芯片厚度是多少哇

网友A:
12寸wafer出厂不减薄的话,厚度一般都是77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寸wafer出厂不减薄的话,厚度一般都是775u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