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工艺中几百K到几M之间的电阻选择那种电阻合适?

楼主(2025-11-05):
TSMC65nm工艺中几百K到几M之间的电阻选择那种电阻合适?参数如何设置?不知道该选哪个。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
我如果想选一个50k和一个100k的电阻,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
看模型文档,不同电阻的精度不一样还有失配跟pvt情况波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