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ADC静态仿真指标分解

楼主(2025-11-05):
各位是如何仿真SAR ADC的静态参数的?

假设静态参数受CDAC的失配影响严重,而对顶层做蒙特卡洛仿真仿真的开销过大,可以单独仿真CDAC,得到DNL_CDAC。

对顶层做单次的仿真,可以得到DNL_TOP。

这两者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更接近实际的DNL的值呢?直接相加可以吗?DNL_real[k] = DNL_CDAC[k] + DNL_TOP[k]  或者 DNL_real[k] = |DNL_CDAC[k]| + |DNL_TOP[k]|

网友A:
可以搜索相关文章,用少量点估计整体DNL/INL。我个人的方法是建模,在理想模型中加入主要的影响因素,和仿真与测试对比。

网友B:
后仿提取出CDAC固定失配,然后写到模型里加上随机失配仿静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索相关文章,用少量点估计整体DNL/INL。我个人的方法是建模,在理想模型中加入主要的影响因素,和仿 ...

我似乎有印象,在Franco Maloberti所著的《数据转换器》中第九章测试中提到过主载体测试,但看过一遍一直没怎么理解,你有文章可以推荐吗?

根据误差的叠加原理,可以提高测试的效率。这种方式被称为主载体测试。例如二进制加权系统,采用主载体测试,可以将测试点数从2的n次方减少到n

建模是在Matlab里面吗?行为级建模,电容的失配模型也要自己建,不知道准不准。而且结果和仿真该如何对比呢?仿真又没有考虑失配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仿提取出CDAC固定失配,然后写到模型里加上随机失配仿静态参数

加上随机失配不还是绕不开蒙特卡洛的仿真,或者说不用晶体管级的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随机失配不还是绕不开蒙特卡洛的仿真,或者说不用晶体管级的仿真?
...

matlab里跑随机失配。
具体来说就是电路里跑出单位电容的失配系数,然后模型里CDAC阵列其他电容按比例得到随机失配,跑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