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Vth和L的关系?

楼主(2025-11-05):
在问deep seek关于短沟道的问题时解答中提到:

  • 绘制 Vth 随 L 变化的曲线。
  • 如果曲线出现一个明显的“膝盖点”,在L小于某个值后Vth开始急剧下降,那么这个“膝盖点”对应的L就可以被认为是该工艺下的“短沟道”临界长度。

但是自己仿真(28nm)得到的曲线为:

(NMOS)L越小,Vth不是所说的急剧下降呀?是增大。

(PMOS)

https://bbs.eetop.cn/thread-299530-1-1.html[求助]关于MOS的栅长和阈值电压的关系,参考这篇文章提到:
在razavi中文版478页,VTH随L的减小而变小。
在EECS240 lecture中,随着L的增大,VTH是先上升,然后下降,其中有考虑到holo作用。
http://ee.mweda.com/ask/285823.html请问在同一个工艺中,MOS管的Vth和沟道长度L有什么关系呢,参考这里得到:
随着L减小,Vth先变大,再迅速变小。

感觉都很矛盾。也不知道我仿真出来的有没有问题,故贴出我仿真的电路图(其实就是gmid时采用的电路):

求大家讨论解答,我的仿真曲线为什么是这样?是仿真错了还是因为什么效应?仿真出来Vth和L到底应该遵循什么规律?
感激不尽。

网友A:
拉扎维
可以接成二极管形式,然后固定电流,来仿,而是固定Vgs。

楼主:
在Cadence Virtuoso中,当你进行DC仿真时,仿真器会为每一个工作点计算模型参数。但是,这个Vth参数是在当前偏置条件下(即你设置的固定VGS和VDS)计算出来的。然而,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是一个与偏置条件有关的量,尤其是与VDS有关。通常,我们定义阈值电压是在线性区(VDS很小,比如0.1V)且电流很小(例如按W/L比例的一个固定电流)的情况下定义的。

如果你固定VGS和VDS,然后扫描L,那么对于每一个L,晶体管的偏置点都是同一个VGS和VDS。但是,这个固定的VGS可能对于不同的L来说,相对于其阈值电压的过驱动电压是不同的。因此,仿真器在计算Vth时,可能使用的是另一种方法(比如内部计算阈值电压时通常假设VDS=0,或者使用其他标准条件),但显示给用户的Vth参数可能是根据当前偏置点计算的。

问题在于:仿真器显示的Vth参数并不是在标准定义下(线性区,固定电流)提取的,而是可能根据当前偏置点反推出来的。这可能导致异常结果。

为什么会产生Vth随L增大而减小的"幻觉"?
实际上你看到的不是Vth在变化,而是工作点在变化导致的Vth计算值在变化:
小L → 强反型工作 → Vth计算值偏低
大L → 弱反型工作 → Vth计算值偏高
这就造成了Vth随L增大而减小的假象,这与真实的物理规律(Vth应随L减小而减小)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
可以接成二极管形式,然后固定电流,来仿,而是固定Vgs。

感谢!

楼主:
好奇怪,我之前是固定了vgs,我问deepseek解答如上,以为是vgs固定导致曲线不对。但是现在我把vgs设为变量了。仿真出来还是一样的呀。

楼主:
那看来可能这个工艺的vth变化就是这样的?采用下面方法也试了,还是一样的。那看来仿真曲线应该没错了。
方法二:二极管连接 + 固定电流法
这个方法更直接,它利用二极管连接的特性来“反推”Vth。
1. 电路连接
将MOS管的栅极和漏极短接在一起。
在这个短接的节点上,连接一个理想的直流电流源 Idc。
源极和衬底 接地。
2. 工作原理
在二极管连接下,有 Vds = Vgs。
由于 Vds = Vgs > Vgs - Vth,晶体管处于饱和区。
饱和区电流公式:Id = (1/2) * μCox * (W/L) * (Vgs - Vth)² * (1 + λVds)
现在,我们强制注入一个固定的电流 Id。对于给定的 Id 和 W/L,公式中唯一的未知数就是 (Vgs - Vth)。
此时,栅极的电压 Vg 近似等于 Vth 加上一个过驱动电压。 如果我们让这个电流足够小,使得过驱动电压 (Vov = Vgs - Vth) 趋近于0,那么 Vg 就近似等于 Vth。
3. 仿真设置
设置电流源: 给一个非常小的固定电流,例如 Id = 1e-7 (100nA) 或 Id = 1e-8 (10nA)。电流越小,Vg越接近真实的Vth。
参数扫描: 和之前一样,使用 Parametric Analysis 扫描MOS管的长度变量 L_sweep。
进行DC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