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M(动态器件匹配)就没有缺点吗?

楼主(2025-11-05):
最近对连续型sigma delta感兴趣,根据《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 adc》里面的例子,搭出了电路。使用了8个量化电平。仿真时发现问题:同样的电路结构,如果DAC不使用DEM技术,那么整个adc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如果DAC使用了DEM技术,那么真个adc的enob就只会有6.8个enob。查看各个节点的波形发现,每一级积分器输出的差分电压,都会在某一时刻莫名其妙的突然增大,超过了参看电压范围。

我使用的dem技术,就是《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 adc》这本书中的图6.9。我严重怀疑这种dem技术虽然对dac的匹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会对整个adc的环路产生不利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失配的情况下,开不开DEM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差别,好好检查电路或时序吧。
过采样率较高的话,一般用一阶整形就够了,缺点就是费点数字面积和功耗。实际产品中,DEM几乎是必备的,不然书中也不会花一大章去讲。

网友A:
DEM只是决定所选择的电容而已,前仿不跑蒙特卡洛电容容值都是一样的,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你为了DEM额外加了开关,开关又没做好。离散型的开关电容结构自身是有开关的,连续型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只是决定所选择的电容而已,前仿不跑蒙特卡洛电容容值都是一样的,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你为了DEM额 ...

这个dem是用verilog-a写的,不会有什么延时。

感谢回复,我再检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