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单元被多次引用如何确定源漏孔的排布

楼主(2025-11-06):
做数模混合模块时候经常出现一个数字单元被多个其他单元同时引用 这就会导致这个数字单元会出现与另外的单元共源端的ct孔对不齐的情况,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要么使用方法错了,要么做的有问题

网友:
要么不共用吗,要么修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器件上下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