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关于globalNetconnect的问题

楼主(2025-11-06):
你好,大佬们,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第一:我这边有CUT,一边是VSS1,一边是VSS2
globalNetConnect VSSA -type pgpin -pin VSS1
globalNetConnect VSSD -type pgpin -pin VSS2
然后就报错了,说VSS1 VSS2不存在,但是我已经在导入数据设置VSS1 VSS2了。

第二个问题:IO和FILLER中有个FP的信号线
这个要怎么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 globalNetConnect

其他的global我都设置好了,就这个CUT的端口跟IO的FP信号端口有问题,有点没理解,没弄过

网友B:
要在init_design之前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init_design之前设置吧

对的,在导入数据前,定义FP为power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在导入数据前,定义FP为power就好了

那岂不是要返工了

网友:
看起来是你在globalNetConnect的时候,工具没有把IOpin识别到,建议用-region 选项把要连接的IOpin框到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