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手动例化的锁存器的EN端是否需要时序约束这件事

楼主(2025-11-06):
GB端是锁存器透明窗的使能端,为前级寄存器输出,前面的寄存器有约束,但是在做pt gca的时候查出来锁存器没有约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GB由FF的Q端驱动,不在Q端定义generated clock的话就没有时钟,只要设计上能保证就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