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复制比的电流镜怎么做?

楼主(2025-11-06):
如题,如果想做一些复制比例比较夸张的电流镜应该用什么结构呢,比如1:500这种,单纯的管子比例1:500似乎不是个可行的方案,一般这种复制比例比较大的电流都是怎么做的啊,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浪费点功耗,用PMOS和NMOS10105的转三次就行了

网友:
看对精度要求,要求低直接镜像亦可。误差可通过计算或者蒙特卡洛仿真估算

网友:
按比例多次转,记得某本书上讲到过。

网友:
使用Buff转一下,Ibias*R1/R2,R1/R2=500

网友:
多转几次

网友:
Take a look for 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