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寄生后为什么block的寄生比top还要大?

楼主(2025-11-06):
最近在比较一个节点的寄生参数,发现block中相同节点的寄生比top还要大?直观来说top layout里面周围的金属更多,应该是top的寄生更大才对,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最可能的原因是:Block内部极近间距下的高密度耦合电容,超过了在Top层因屏蔽效应和平均化效应而减少的电容。可以试试打开Block和Top的视图,高亮您关心的这个节点。直观地看一下在两种情况下,它周围的环境有何不同。特别注意是否有大的电源/地线在Top层覆盖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