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做完cts之后从iobuf开始到下一个buff中间这条线600多um没有插一个buffer也没有设dont_touch已经opt完了做的时钟树都是这样

楼主(2025-11-06):
我做完cts之后从iobuf开始到下一个buff中间这条线600多um没有插一个buffer也没有设dont_touch已经opt完了做的时钟树都是这样,有没有可能跟sdc里面把所有的时钟端口设成了ideal有关

拜托大佬指点我也不知道该给什么信息,有需要我都会立马回复

网友:
感觉上有关系,把clock相关的set_ideal_network拿掉试试

网友A:
把ideal注释了,跑跑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deal注释了,跑跑看呢

已经注释掉在跑了,跑出来要大概30个小时,但我做之前已经有人用这个sdc跑过cts了我看了他的clocktree是已经插上buffe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注释掉在跑了,跑出来要大概30个小时,但我做之前已经有人用这个sdc跑过cts了我看了他的clocktree是 ...

你可以只跑cluster看看,很快
正常设置

1.set_ccopt_property -balance_mode cluster2.ccopt_design -cts

网友:
看看max transition相关的设置有没有

楼主:
确实是sdc ideal的问题,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